不同时钟下ucos ii调度时间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3-07-08):
主芯片:STM32F103VE 系统:ucos ii
外部时钟 12M  PLL进行6倍频产生72M系统时钟
#define COMMONPost(Flag) OSFlagPost(COMMONFlag,Flag,OS_FLAG_SET,&err)
#define COMMONPend(Flag) OSFlagPend(COMMONFlag,Flag,OS_FLAG_WAIT_SET_ALL+OS_FLAG_CONSUME,0,&err)
#define TIM4_Flag  (1<<1)
#define COMMONFlagInit         0
#define TIME4_PRESCALER 72
OS_FLAG_GRP * COMMONFlag;

void main()
{
  bool Flag=0;
…………硬件初始化
OS_CPU_SysTickInit();
....
    DRV_Tim4Init();
    COMMONFlag = OSFlagCreate(COMMONFlagInit, &err);//创建标志位
  创建任务AppTask();
}

void AppTask(void);
{
   while(1)
{
         DRV_Tim4Pend();
         if(Flag)
         {
              SetRLED();
             Flag=0;
         }
       else
      {
        ClrRLED();
             Flag=1;

      }
}

void DRV_Tim4Pend(void)
{
        uint8 err;

        COMMONPend(TIM4_Flag);
}

void DRV_Tim4Init(void)
{
…………
TIM4->PSC = TIME4_PRESCALER-1;//72分频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
TIM4->ARR = 250;//250us定时
……。
TIM_Cmd(TIM4, ENABLE);
}
//中断函数
void DRV_Tim4Irq(void)
{
   if(TIM4->SR&0X0001)//溢出中断
        {
                TIM4->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COMMONPost(TIM4_Flag);
        }
}

这时用示波器看输出的高低变化为250us
当把系统时钟改为12M   #define TIME4_PRESCALER 12
时出来的波形变化有时小于200us有时大于300us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因为中断函数DRV_Tim4Irq进入的时候没有用OSIntEnter,退出的时候也没有用OSIntExit,不符合ucosii的要求。

OSIntExit()会引发任务调度,让pend在flag的task立刻执行,你没有使用这个函数,后果就是把抢占式RTOS变成了没有实时性的时间片任务调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中断函数DRV_Tim4Irq进入的时候没有用OSIntEnter,退出的时候也没有用OSIntExit,不符合ucosii的要求。 ...

谢谢,改完后时间不会差太多但出来的高低电平变化有时240us 有时260us,但从定时中断那测试高低电平变化每次都是250us,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改完后时间不会差太多但出来的高低电平变化有时240us 有时260us,但从定时中断那测试高低电平变化 ...

能不能做到250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改完后时间不会差太多但出来的高低电平变化有时240us 有时260us,但从定时中断那测试高低电平变化 ...

这就不知道了你单步跟一下吧。

网友B:
单步调试调试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你单步跟一下吧。

还创建了其它任务其中一个是20ms检测一次按键,如果要保证闪灯时间准确是不是要把优先级设为最高,单步执行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创建了其它任务其中一个是20ms检测一次按键,如果要保证闪灯时间准确是不是要把优先级设为最高,单步执 ...

如果任务比较重要当然要优先级高了!按键任务优先级最低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任务比较重要当然要优先级高了!按键任务优先级最低都可以。

刚查了下资料,这种情况是不是ucos存在的时间抖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