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单片机控制380V设备问题

楼主(2013-07-08):
没有接触过380V设备,有些问题在此咨询,

1、控制380V 5KW的电机,启动和停止。因为该设备没有引出控制端子,因此直接打开切断或者接通380V电源,这样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2、控制方式,单片机控制。不清楚如何控制380V最合理。单片机驱动三极管控制小继电器,进而控制交流接触器。
3、单片机三极管控制可控硅,驱动380V继电器
4、单片机三极管控制小继电器,进而驱动380V继电器,实现对380V供电的管理

请问思路是否合理?哪种最合理?为什么?
先谢过了

网友A:
一般是单片机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过继电器去控制高压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交流继电器会有火花吗

网友B:
电火花过大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选用的接触器容量和电流值不能满足实际电路的需要;二,接触器触点没有经过特使工艺的加工,接触电阻太大,或者是不能一下直接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过大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选用的接触器容量和电流值不能满足实际电路的需要;二,接触器触点没 ...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4倍,按照这个标准留出余量,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