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弱智点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LPC2103中 如果没有配置PLL输出 那么GPIO的时钟是哪个的呢?系统时钟还是晶振时钟的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手册
默认应该时钟是关的

网友B:
系统时钟,也是晶振时钟,因为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C:
如果没有分频器之类的设置的话,就如同楼上所说
系统时钟=晶振时钟

网友D:
GPIO上的输出是靠系统时钟PLL默认生成的,当然也可以人工配置

网友E:
应该是系统时钟

网友F:
看数据手册上的系统时钟篇,如果没配置PLL,GPIO的时钟源为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