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电容串并联的问题讨论的

楼主(2013-07-09):
这个问题应该是非常简单地了,不过实际上要整明白其基本原理的还是需要一些功底的啊,,我个人认为啊,,
    电容串联容量变小,对低频信号呈现更大的容抗,而对高频信号来说容抗很小;并联时容量增大,同时,由于电容(尤其是大容量电容)使用铝箔卷成,会有较大的附加电感产生,并联一小电容,提供高频通路(小电容对低频信号容抗较大),所以会滤除高频信号。
    还是有些不太理解到额。。。
    大家给多方面的分析分析的吧。。。。

网友A:
电容串并联后的容值跟电阻串并联后的阻值的计算刚好是相反的

网友B:
两电容并联在一般电路上还是不可以用一个等效容值的电容替代的

网友B:
电容并联构成π型电路的主要就是为了调整电路中的信号的质量的

网友B:
单独一个电容所起的作用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网友C:
你挺明白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并联构成π型电路的主要就是为了调整电路中的信号的质量的

楼上讲的蛮好的,电容并联主要就是起到改良信号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挺明白的嘛

谢谢夸奖啦,这个问题大致的我是知道的,不过关于细节性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好了,我也结贴了,关于电容并联的作用的是跟电容本身的作用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