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能推荐一下价格比较便宜的3.7v转3.3v的芯片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难道没听说WEBENCH吗?

网友A: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个吧。

网友B:
问题太泛,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LDO很多,国产的便宜,<250mA,HT7333,Iq-3.5uA(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难道没听说WEBENCH吗?

看过了,供货不容易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个吧。

最好外围电路很少。想ams1117 这样的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泛,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LDO很多,国产的便宜,

要求外围电路比较少,而且芯片体积小,价格便宜,货源多就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外围电路比较少,而且芯片体积小,价格便宜,货源多就行的。

你把那webench上提供的参考比较一下价格呗,然后综合考虑,这天热死了,先睡一觉再说。

网友C:
低压差LDO应该不少,还要关注下电流额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webench上提供的参考比较一下价格呗,然后综合考虑,这天热死了,先睡一觉再说。 ...

都查了一下 3元以上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差LDO应该不少,还要关注下电流额度。

这个就是给微处理器供电的。

网友D:
找一些低压差的LDO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  实在不行  通过稳压管实现   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这种芯片   应该有很多的   到芯片厂商的官网上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些低压差的LDO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  实在不行  通过稳压管实现   也是可以的 ...

例如什么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   应该有很多的   到芯片厂商的官网上找找看

你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E:
推荐 LDO, 不过看了楼主回这么多帖, 也没有说到 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低压差的 LDO 完全可以低于 0.2V.
我用过 TPS75733 的, 可达 3A 输出, 不过价格不大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求外围电路比较少,而且芯片体积小,价格便宜,货源多就行的。

LDO芯片的,价格也不贵的

网友G:
TI的官网上这样的资料有很多   楼主   需要花点时间  好好钻研钻研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D:
官网上应该是有的  楼主    到TI的官网上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TI的官网上这样的资料有很多   楼主   需要花点时间  好好钻研钻研   顶一个   很不错  ...

电路设计太复杂也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上应该是有的  楼主    到TI的官网上找一找

已经找到了,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H(2015-03-04):
不知道楼主找到的3.7V转3.3V的LDO可以用否?目前在找输出电流1A左右的稳压芯片。

网友I:
3.7应该能直接用了吧,就算一定要转换,串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J:
TI有非常多的该型号的芯片的,,基本上都在一块钱左右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个吧。

楼上这个推荐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F:
外围电路的有点复杂的吧,,找个简单的LDO的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K(2017-09-30):
可以用低压差的LDO

网友K:
可以通过二极管降低0.3V压降。

网友F:
这个压差只有0.4V的,直接一个二极管或者两二极管的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