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指令执行的疑问

楼主(2013-07-09):
现在,用过51和MSP430的单片机,但是对指令执行的流程一直有疑问。现在,正在用MSP430F149,Flash和RAM都位于统一的16位地址空间,Flash存储的是指令代码。
那么在代码执行时,指令会先进入RAM中缓存,然后再进入CPU吗?还是,直接由Flash进入CPU?
Flash的速度,肯定比CPU慢很多,如何才能保证代码的高效执行?像intel的处理器里,有代码的一级缓冲和二级缓冲,可以作为代码的缓冲区。对于单片机,存在类似的机制吗?
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觉得你的430能和intel的处理器比?

至少内部怎么连接的,看一下厂家给的总线矩阵图就明白了。

网友B:
一般DSP才会把固件移到RAM执行,单片机不会的。

网友C:
:lol没那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