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搞不定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A: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用的哪种TFT
3.TFT有没有官方的驱动程序
4.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时序不对或者初始化问题导致

网友B:
一般卖TFT的都会提供驱动例程,只要按照那个改成自己要用的单片机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用的哪种TFT
3.TFT有没有官方的驱动程序

单片机用的是89C52,TFT主控芯片是9325,驱动程序也有官方例程,我是根据9325的数据手册来写的,大概的编程思想是  初始化液晶(设定AC更新方向,显示像素模式,开屏显示等),下来就是开辟一个小窗口(限定AC的自动更新范围)用来显示字符,大小为8*16 16*16等,然后就是往显存写字符扫描码。地址和控制指令是我从官方例程那边拷贝过来的。是不是我软件流程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卖TFT的都会提供驱动例程,只要按照那个改成自己要用的单片机模式就好了! ...

我是想搞清楚TFT是怎么显示出一个个字符,扫描码,搞清楚他的寄存器,显存的的关系等~~例程是有,

网友C:
9325,最常见的驱动IC了,看看硬件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搞清楚TFT是怎么显示出一个个字符,扫描码,搞清楚他的寄存器,显存的的关系等~~例程是有, ...

和提供的例程对比,看看你哪里错了

网友B:
TFT的原理和点阵一样的,比如2.4的点阵,一般是240*160像素的,显示一个字符无非是把它取模,它的寄存器很多,其实应用的话没有必要,应该它就是用来显示的,怎么显示就是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T的原理和点阵一样的,比如2.4的点阵,一般是240*160像素的,显示一个字符无非是把它取模,它 ...

谢谢各位啦!!!调出来了。。。。发现初始化液晶之前没有对它进行复位操作。。整了那么久,居然是忘记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提供的例程对比,看看你哪里错了

调出来了,少了液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