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要加驱动 直接g极接PWM信号不行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09):
MOS管的栅极电容比较大,功率MOS管要求的栅极电压也比较高,在快速开关场合需要更高的驱动能力。
一般MCU直接驱动不了,要么电压不够,要么驱动电流不够。
你想想就知道,要给一个3000PF的电容加15V的高频脉冲,驱动能力要多少?

网友B:
直连有时候容易损坏单片机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连有时候容易损坏单片机io

用的这种小的MOS管,都是直接连接IO口的,pwm对LED灯调光。这个是公司的产品,之前都是别人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可靠性咋样,不知道能用多久。

5V供电。

网友C:
这主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1、小电流或是低压MOS MCU直接驱动是OK。
2、MOS内阻跟驱动电压有关;条件不变时驱动电压越高内阻小,可流过电流大,当然不能越过最高电压。
3、现在低压MOS最小 1.8V 2.5V 可驱动,MCU用5V基本上不用加驱动;普通MOS 4.5V驱动,一般来说多要加驱动,除非电流真的很小。

网友D:
是否可以直接驱动,主要看频率。频率较低时可以直接驱动,频率高则不行。因MOS管输入大致上是大电容性负载,脉冲跳变时电流较大,但非上升下降沿则几乎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