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要加驱动 直接g极接PWM信号不行么?

楼主(2013-07-09):
在网上看到好多mos管驱动电路  但是我直接用pwm连接到g极   d级连接一个motor一样用作啊 驱动是干什么用的。。? 比如 ir2110这个驱动芯片是干嘛用的 。

另外我见我公司做的实际的产品有的就是直接单片机IO输出pwm控制的。比如做led灯条调光。

做马达驱动,做充电器的时候都是用三极管来驱动的。

网友A:
如果直连时电气性能不达标就要增加驱动级了。
有哪些电气性能呢?比如电平匹配,驱动能力,电气隔离...
这些得根据手册参数,逐条验证。
对于3.3V的系统,IO输出电平一般不足以达到MOS管的典型门限电压。
虽说MOS是电压驱动型,但是在频率升高时,要注意输入电容的影响,此时驱动能力要对应增加。
对于电机类的感性负载,要注意干扰的问题,实践中可以采用隔离的方式来抑制。

网友B:
直连有时候容易损坏单片机io

网友C:
ir2110  呵呵, 建议下载这个 2110 的手册看一看, 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