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智能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3-07-09):
我是新人,想用430单片机 (msp430f14x)系列单片机搭建一个智能数字万用(液晶显示)表要求可以

    正负表笔反接 显示负电压

   我现在的进度:可以测出电压、电流、和电阻 的值。就是没办法完成  正负表笔反接显示负电压 和自动切换量程
      本人 硬件功底太差  就解决啊   网上看了很多资料好像没有合适的啊
      求大神和牛人前辈帮忙啊

网友A:
优先采用可以测负电压的A/D转换器,这样精度比较高,如果自己搭运放反相的话效果差一点。

楼主:
我用的 是 单片机自带的12位 AD啊 。精度应该还可以  可是负电压测试没有办法啊。高人给点意见啊

楼主:
这是一块 智能数字万用表的板子,我想用430的单片机模仿出来 现在已经可以测试电压 电流和电阻。关键的问题在于 不可以 把红黑表笔反接啊。求高人指点啊   注意一下几点:

        1:我还不确定他是430的单片机(他的4M晶振接在芯片的34和35脚   一共 64脚)31脚 接3V电源

网友B:
显示负极性的办法:用模拟开关投切一级运放搭成的反相器,投切动作由比较器控制,同时将比较器输出送MCU来控制显示负号。
自动量程实现办法:用程控放大器,根据AD数值控制程控放大器的增益。

楼主:
可是 电路的应用只用到了一个单片机啊     没有其他的任何IC啊

网友C:
相应的功能必须相应的软硬件才能得到,重新设计硬件电路那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单片机,是专用的万用表芯片。

网友D:
看看万用表上是怎么做的,学学好了。

网友E:
目前的配置楼主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不要强求无法达到的完美

楼主:
正负极  反接测试 不知道 如何处理啊 显示负电压(不用其他IC)。求高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负极  反接测试 不知道 如何处理啊 显示负电压(不用其他IC)。求高人指点迷津啊 ...

如果只是做来玩玩,不愿意按实用的原则处理,可以简单的使用一个DPDT(双刀双掷)继电器来切换表笔,测到小于零就切换继电器。

网友F: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G:
一般的用专用芯片。

网友H:
看看,借鉴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做来玩玩,不愿意按实用的原则处理,可以简单的使用一个DPDT(双刀双掷)继电器来切换表笔,测到 ...

用单片机检测 后用继电器切换 我也想到过啊,虽然是做着玩    但是我想做好点啊。直接用分立元件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硬件功底太差了  希望版主和大家帮帮忙啊给点主意啊

用分立元件实现AD芯片的功能难度太大,劝你还是面对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电路的应用只用到了一个单片机啊     没有其他的任何IC啊

楼主这板子自己弄的吗?牛呀

网友I:
正负反接,可以用一个8引脚的继电器,但如果想实现正负电压也可以测,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电压正体提升,使正负电压都在正电压中(只是个人的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