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初学者,想问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关于二极管的

楼主(2013-07-0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opt P1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
bit a=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ropt=table[~a];

  }
}

为什么只有一个LED一直亮着啊,我想象的是两个交替亮

网友A:
有意思,第一次见有这么用的“ropt=table[~a];”,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那位老师教你的啊。
a=0;但~a可不一定就是1,。

还有就是你的延时函数没用上,这么大个bug你竟然么注意??

在着多提醒一句,尽管现在的芯片存储容量相当大,但是该省还得省啊。

网友B:
A没有变化,当然~A也没有变化了

网友C:
错误原因在于ropt=table[~a],楼上说的,bit a=0,则~a=1,因为bit只有0和1,反0即1,延时函数编译器会自动优化。这个程序里a一直为0,所以~a一直为1,P1一直被赋值0xfd。要达到目的可以改成a=~a;ropt=table[a];

网友D:
单片机的工作频率要比人眼反应快多了,即使亮了也只是几毫秒的事,不用延时,没有单步执行,你咋看?

网友E:
主要是延时没有用上啊  就算有闪烁  你也看不到啊  ~

网友C:
在PROTEUS里是有闪烁的,看不懂英文,不知道怎么调成实时的。在实物上(仿真板)上是一起亮的,当然,是指改了程序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第一次见有这么用的“ropt=table[~a];”,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那位老师教你的啊。
a=0;但~a可不 ...

呵呵,见笑了,初学了几天,没老师教我,正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原因在于ropt=table[~a],楼上说的,bit a=0,则~a=1,因为bit只有0和1,反0即1,延时函数编译器会自动 ...

朋友。我还是有点不明白,那不是有while(1)循环吗,这次是1,不断的循环,下次进来不就是0了吗,在下次进来又变成反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我还是有点不明白,那不是有while(1)循环吗,这次是1,不断的循环,下次进来不就是0了吗,在下次进 ...

~a是将a取反,但是结果并不存在a里,结果用一次就丢弃了。a始终没有变化。

网友G:
新人,大家支持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a是将a取反,但是结果并不存在a里,结果用一次就丢弃了。a始终没有变化。 ...

嗯,我知道了,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大家支持下,加油

谢谢!

网友H:
支持,加油,我也努力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第一次见有这么用的“ropt=table[~a];”,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那位老师教你的啊。
a=0;但~a可不 ...

高手啊~   不必这么省吧

网友J:
新人,努力!

网友K:
a没有变化,当然~a也没有变化了
说的很好,程序中没有a取反的语句;永远用的~a,也就是1;
即使这句改了,也没有用延时。
按照原程序的思路,加上a改变和延时的应该能用。
void main(void)
{
    while(1)
    {
         ropt=table[~a];
         a=~a;
         delay(100);  //取值调快慢
    }
}

网友L:
这么复杂,,,,你懂的已经太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么复杂,,,,你懂的已经太多了

呵呵

网友N:
这个程序把简单的复杂化了!楼主!

网友O:
我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O: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opt P1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
bit a=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P1=table[0];
        delay(1000);
        P1=table[1];
        delay(1000);

  }
}应该可以

网友P:
用软件调试一下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Q:
这个问题太搞笑了,a的值一直在while(1)死循环中没变,还有楼主写的程序很搞笑。。。新人嘛,加油,别灰心,慢慢来吧。。。

网友Q: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opt P1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
bit a=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ropt=table[a];
   a=~a;
   delay(1000);

  }
}

我把楼主程序改了下,这个程序试下,应该行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第一次见有这么用的“ropt=table[~a];”,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那位老师教你的啊。
a=0;但~a可不 ...

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