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3-07-09):
请问大家几个关于433M信号放大器的问题:
1、我用的无线芯片是CC1101,配置成433M频段,频率范围为:400MHZ~464MHZ,那么433M信号放大器,是放大400M~464M范围中的某个特定频率,还是整个频率范围都能放大?
2、它就相当于一个中继器,它所带的点数是否有限制?
3、是否还有其它注意的事项。

网友A:
A1:带宽要覆盖你可能用到的所有频率;
A2:这个跟你的网络设计有关;
A3:还是提出具体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B(2013-08-10):
1、真正输出的功率主要在你所设置的那个频率点附近,如你设载波在433M,若调制为FSK的频偏为36K,则输出主要集中在433M-36K到433M+36的范围,说明下这个片子的杂散很严重,载波附近的干扰很严重。
2、在数据手册上给出的范围都可以放大,470M这点不在数据手册给出的范围内,但实际上编程到这个点也可以有输出,但不同点的输出功率不同,400MHZ~464MHZ在这个范围内一能做到10.2dBm,个别片子能做到10.5dBm,(电感用绕线的比层叠的明显要好);在900M那个段能做到12dBm。
3、模块附近最好不要出现在频率为f的方波,使fn = 所用的的载波频率;整数n<60。1101的晶体一定要用低温漂高稳定度的,软件上最好开启其频率自动补尝功率,频偏不要设得太小否用久了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