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下拉电阻

楼主(2013-07-0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launchpad上msp430g2553 io口的下拉电阻功能,使能下拉电阻的话io口的默认电平不是应该是地电位吗?为什么我使能了下拉电阻后io口上的电压测出来是2.5V?

网友A:
你电阻接多大的?

网友A:
你加上外设测量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阻接多大的?

是内部的下拉电阻不是我自己接的啊,使能下拉电阻直接把引脚悬空不就应该可以测电压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内部的下拉电阻不是我自己接的啊,使能下拉电阻直接把引脚悬空不就应该可以测电压了吗 ...

这个还真不知道  没有配置过这个的。

网友B:
没有这么配置过   实在不行   外部接电阻   10K左右  应该就行了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配置过   实在不行   外部接电阻   10K左右  应该就行了    楼主

嗯,只是突然试了下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C:
IO口内部自带的上啦电阻的我倒使用过的,下拉电阻的还没使用的

网友C:
接下拉电阻,当没有明确输出电平时,该IO口应该是低电平的

网友C:
若输出高电平的话,你测得的电压当然会是2.5V或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