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ST100下载程序后断电重新上电后不工作

楼主(2013-07-09):
系统的CPLD用的是EPM7128ST100,下载的文件后缀是pof,下载成功后不断CPLD电能正常工作,断电重启就不正常工作了,纠结了N久,一直没能找到解决办法,往大神给予良方

网友A:
还有这么会事啊

网友B:
你把jtag插上看什么情况,可能是你jtag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jtag插上看什么情况,可能是你jtag电路的问题

CPLD上电是不需要配置的。
只能按Huangxz的说法试一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会事啊

是呀,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