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添加多个.h文件到WinAVR

楼主(2013-07-09):
网上下载个程序,里面有3个.h文件,请问高手怎么把他们添加进去,给个图文说明,谢谢

网友A:
不用加进去,在搜索路径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B:
#include"x.h"   把x换成你的头文件的名字

网友C:
建立工程啊·····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看我的回帖

楼主:
问题是头文件改了也不行,看下我改的行不

楼主:
文件我上传,麻烦大伙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我上传,麻烦大伙看下

你这个很多引用都是没有实现的啊
比如delay()
xfunc_out 作为函数指针也没有定义
xprintf 也是没有实现,我认为应该是少了一个库,你要自己加上

网友B:
你的只有声明  没有函数定义 你从哪里抄来的   继续去把函数定义部分抄过来

网友A:
呵呵,给你改了个可以编译通过的了,楼主自己下吧

楼主:
谢谢大伙儿,我先看看,改天请大伙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给你改了个可以编译通过的了,楼主自己下吧

谢谢我看下

楼主(2013-08-20):
你好我把你给我编译的ATMEGA48下载进去,工作不正常,我的外部晶振是19.6608MHZ,不知道是不是配置的问题,麻烦你把配置图给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你给我编译的ATMEGA48下载进去,工作不正常,我的外部晶振是19.6608MHZ,不知道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

工作不正常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的代码上面还缺点东西。

网友B(2013-11-2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儿,我先看看,改天请大伙喝酒

喝酒就算了,结贴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