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WM大师,你看看这些定理好证明不?

楼主(2013-07-09):
看《电路分析基础》,书上有个定理:见下图,已知二端口网络是由无源电阻构成的,请问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何约束关系,并证明。

根据直觉,能猜到答案,但至于说如何证明,不知如何下手,这对你们搞数学研究的应该是拿手好戏。

第二个:已知上图网络N由无源电阻和直流电流源组成,请证明:任何一电阻中电流不可能大于所有直流电流源电流之和。

网友:
你这个根本看不出来电流源是如何产生的,你觉得Vi或Vo能产生电流元吗?
很清楚你的用意,然而,概念依然错误。
电流元的使用,有其目的,例如提高放大倍数,减小静态电流等。但作为小信号放大电路的计算,是双口网络,可以这样认为。但作为大信号电路应该是4口网络才说得过去。
所以,你这个是小信号电路的模型,然而却要谈论什么大信号的电流特性,你这不是概念错误的胡作非为吗?难道不是吗?

楼主:
这都扯哪去了,愁死人了。。。

就一个无源电阻网络,何来的小信号,大信号?跑靶跑的没边。。

想消磨或打发无聊时间,最好找门卫或保安,他们最喜欢。

楼主:
大师不理俺,是嫌这问题太深了,还是不够档次?

90%以上的帖子都在说课本上基本定义,夸夸其谈。。。。

网友A:
不够档次呗,就和上海老头老太太一样,所有外地人都是乡下人,靠,
真想蛋砸十八砖,砖砖见血。。。

网友B:
楼主两个问题不太严谨。
对于问题一可改成: 已知四端口网络是由有限个、阻值有限的无源电阻构成。Vin输入处连有电源。Vo输出处无电源连接。请问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有何约束关系。

无需添加这些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这么愤世嫉俗、苦大仇深?
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单单是shanghai才有的(可能最突出、最明显而已 ...

我说的上海老头老太太不是重点。。。重点是就本帖而言比较支持你的观点而已。砖砖见血的也和上海无关,是表达一下对装13的反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