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的问题——帮我找找芯片在哪?

楼主(2013-07-09):
如图网上买的TFT触摸彩屏,资料上介绍说使用的驱动芯片为ILI9328,可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网友A:
在五小乌龟下面一个长条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五小乌龟下面一个长条硅片。

没听明白,你是桌在液晶屏下面吗?

网友A:
MTK的五乌龟已经没人知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K的五乌龟已经没人知道了么?

似乎我真不知道,呵呵呵呵,见笑了,抓紧补脑啊。

网友B:
COG,chip on g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G,chip on glass

Thank you!

楼主:
http://www.**/ART_8800507879_28_20000_AN_d92082f0.HTM

从这上面看,似乎就是那块硅胶条?

硅胶条不是用来减压抗震,和导电的吗,难道芯片也集成在了硅胶条了?

网友C:
把屏撬开,在排线的上端 那一坨黑胶的里面就是ILI9328

网友C:
看到尺寸了吗?

楼主:
哦,记起来了,以前拆东西的时候见过呢东西,当时拆断了,没注意。

楼主:
这张照片可真难找啊,不过效果还不错,经过上面几位长辈们的指导,可以确定中间的那块就是驱动芯片了,不过很多液晶屏没有这么明显的裸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尺寸了吗?

多谢指导,终于找到它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