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设计】+电动车控制器用5V电压输出

楼主(2013-07-09):
         收到了金升阳免费提供的电源芯片,本打算是用来做电动车控制器用的,要求输入15V,输出5V,收到的芯片是URB2405YMD-20W,里面的CTRL和Trim引脚怎么使用哪?

网友A:
1、CTRL开关控制:通过给CTRL控制脚提供一控制电压来调节模块的开启和关断。
当CTRL控制引脚电压低于1.2VDC或直接连接到输入地时,模块处于关断状态;通过外部电源或模块输入电压给CTRL控制脚提供2.5-12V电压(相对于输入地CTRL控制脚处于高电平),模块处于开启状态正常工作。
2、TRIM输出电压微调:通过在TRIM脚外接电阻器,使输出电压在额定值±10%的范围内微调。
注意:电源模块的功率应限制在最大额定输出功率之内,如果输出电压高于其标称值,应降低输出电流,使之符合最大输出功率的限制,当输出电压低于其标称值时,输出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B:
学一学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TRL开关控制:通过给CTRL控制脚提供一控制电压来调节模块的开启和关断。
当CTRL控制引脚电压低于1.2VDC ...

哦哦,谢谢版主,稍微明白一点了,有没有具体的连接电路呢?给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的我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版主,稍微明白一点了,有没有具体的连接电路呢?给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的我有。 ...

你好,CTRL引脚的应用没有具体的应用电路,如果你需要用到控制模块的开关功能,当该引脚的电压低于1.2V时模块关断无输出,电压高于3.5V或直接悬空时模块正常输出,如果你不需要用到此功能,直接悬空即可。
TRIM引脚是进行输出电压微调,我们的手册中有相关的应用电路及参数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CTRL引脚的应用没有具体的应用电路,如果你需要用到控制模块的开关功能,当该引脚的电压低于1.2V时 ...

那我现在的电路只接了Vin-GND和Vo-0V,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网友C:
仔细看。。金升阳的我用的比较多,只接了Vin-GND,,,Vo-0V应该是有输出,除非你输出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金升阳的我用的比较多,只接了Vin-GND,,,Vo-0V应该是有输出,除非你输出短路了。 ...

没有短路呀,奇怪 了。

网友A:
请先确认:
ctrl引脚在电路板上有没有与GND连接在一起?输出端负载是否存在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