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芯片的应用

楼主(2013-07-09):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下关于TLP521芯片的用法。

这是我们连接的电路图。

楼主:
不知道我们这种电路计算的对不对,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其中Relay1和Relay2之间是电网220V交流电。经过二极管后只得到一般的波形,然后经过后面的电阻分压,在电容上可以得到11.8V的电平,但是现在有点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果只是要测市电,没必要那么多个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测市电频率,没必要那么多个电阻的,

你好,是这样的,当有市电的时候,光耦副边会有+5V电平,如果没有市电的时候,光耦副边就有0v电平,+5V和0V输入到DSPH中,来判断有无市电。谢谢。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光耦原边输入串联电阻R100的选择,以及副边R102的选择。

网友A:
电容上11.8V 串4.7k给光耦,限流啊
R102 下拉电阻  不然你0V 5V 怎么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上11.8V 串4.7k给光耦,限流啊
R102 下拉电阻  不然你0V 5V 怎么来啊

大神你好,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来接的,但是实际测得电容两端电压为2.7V,光耦原边输入端两端电压为1V,副边电阻上电压为1.8V,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上11.8V 串4.7k给光耦,限流啊
R102 下拉电阻  不然你0V 5V 怎么来啊

你好,我们是按照这个来接的,但是实际测得电容上电压为2.7V,光耦原边电压为1V,副边电阻上电压为1.8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前段电阻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电阻改小点

这个要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原边光耦要正常稳定发光,副边要实现开关作用,那么流过发光管的电流最好在5-20mA之间,通过这个值去算你左边的电阻去的是否正确。

网友C:
左边二极管要发光的2-10mA,用电压除以电流就可以算出来啊。

网友D:
很基础很基础的!…

网友E:
前面串联那么多相同的电阻干嘛啊?改用个大的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