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A:
空载正常否?
没看见你的指示灯
首先拿功率电阻测试电源带载是否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正常否?
没看见你的指示灯
首先拿功率电阻测试电源带载是否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

谢谢版主回复,空载就不正常。LED灯是其他电路上12V电源供电。应该是哪个元器件坏了。小弟没有经验,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空载就不正常。LED灯是其他电路上12V电源供电。应该是哪个元器件坏了。小弟没有经验,请指 ...

你的输出电压正常吗?一闪一闪的貌似是输出短路导致电源打嗝了。

网友C:
你的电路好多问题哦。
1,D504,D505方向;
2,T1 原边,次边极性应该异名;
3,TNY268 PIN4(EN)需要上拉电阻至VBUS;
4,R502应该是假负载,一端接VCC,一端接地吧。

网友A:
不晓得你的图是怎么设计的,资料有看吗?
PI Expert ?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