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7.4V降5V的降压IC,效率高点的,价格不是问题

楼主(2013-07-09):
寻7.4V降5V的降压IC,效率高点的,价格不是问题,知道有的请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还有个重要指标: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重要指标:电流多少?

忘记啦,要2A的电流呢,谢谢

网友B:
MP1494
效率可以到96%

网友C:
选择同步整流型的DC-DC即可,TI和On里找。

网友D:
可以交流或合作Q1412525450

网友A:
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效率98
不过我没用过,给你参考

网友E:
TPS5430
Package: sop8
Input :5.5~36V ,
Current:3A continuous,
Efficiency:95%
Initial Accuracy:1.5%

网友F:
国半的LM22673-5,4.5~42V输入,5V输出,3A Simple switcher,外围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G:
用TI的吧。;P

网友H:
MPS,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在DVR上几乎是标配品牌了

网友I:
电流有点大,MARK

网友J:
在TI和LT里面选。很多的。dc-dc。

网友K:
96%,要求芯片本身的功耗不得大于80uA

网友L:
TI的网站又方案

网友M:
“价格不是问题”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96%,要求芯片本身的功耗不得大于80uA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怎么算出来的?

应该是2A×(1-96%)= 80mA,不是80uA

不过,LTC3835-1真是80uA的,同步整流控制器,频率和效率都很高,PWM占宽比可达99%。

网友O:
电流有点大 不然可以用 58L05

网友B:
1494 DEMO板测了一下,接近96%。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A)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效率(%)        备注
8.4630         1.2586         5.1061         2.0000         95.88         1494 DEMO(5.5uH)
6.0580         1.7683         5.1093         2.0000         95.39         1494 DEMO(5.5uH)
7.0880         1.5039         5.1077         2.0000         95.83         1494 DEMO(5.5uH)
7.4630         1.4276         5.1072         2.0000         95.87         1494 DEMO(5.5uH)

网友P:
MCP19035、MCP16323附件是参数介绍,性价比高,效率高,请参考一下

网友Q:
7805或者34063 感觉不错,您如果需要些芯片资料可以提供给您

网友R:
LM2576可以,要1.5,最大电流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