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EP之后开启PWM发现比设定的周期大了十倍,请问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3-07-09):
SLEEP之后开启PWM发现比设定的周期大了十倍,请问有知道的吗?

楼主:
已解决,不会结贴。。。

网友A:
麻烦把问题怎么解决的说下

网友B:
对啊,如何解决的说说啊

网友C:
sleep之后,主振荡都停掉了把?

网友D:
sleep前后用的时钟是不一样的。

顺便接分

网友E:
sleep 和 wakeup 使用 不一样的震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