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的 数字I/O口如何设置?(写程序)

楼主(2013-07-09):
举例说明一下 最好是详细点的 谢谢

网友A:
void InitGpio(void)
{

// Set GPIO A port pins,AL(Bits 7:0)(input)-AH(Bits 15:8) (output) 8bits
// Input Qualifier =0, none
     EALLOW;
         //EVA配置
     GpioMuxRegs.GPAMUX.all=0x0f0f;     // 配置PWM1,PWM2,PWM3,PWM4,QEP1,QEP2等的功能口
     GpioMuxRegs.GPAQUAL.all=0x0000;        // Input qualifier disabled
     //配置刹车,方向控制信号
     GpioMuxRegs.GPBMUX.all = 0x0000;     //配置为I/O口
//   GpioMuxRegs.GPBMUX.bit.PWM7_GPIOB0 = 0; //配置为I/O口
//   GpioMuxRegs.GPBMUX.bit.PWM8_GPIOB1 = 0;
//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0 = 1;   //输出引脚,电机刹车控制,break
//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1 = 1;   //输出引脚,电机方向控制,dir
     GpioMuxRegs.GPBDIR.all = 0xffff;    //配置为输出引脚
     GpioMuxRegs.GPBQUAL.all=0x0000;        // Input qualifier disabled
     EDIS;
     GpioDataRegs.GPBDAT.all = 0xff00;    //高8位为DA输出控制制动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Gpio(void)
{

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不谢   帮到你就好

网友B(2014-08-29):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Gpio(void)
{

那些是A口,哪些是B口这是怎么区分的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