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中GP1连续递增 输出方波的周期和占空比如何算?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你配置的EV模块的时钟  和周期寄存器的值  可以计算出PWM波的周期或频率
然后通过比较寄存器的值与周期寄存器的总值最比较  比值就是占空比的%比

网友B:
Fpwm=sysclkout/(2*PRD),好像是sysclkout或者再分一下,频率知道了,周期就知道了,占空比=CMP/PRD或者占空比=1-CMP/P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配置的EV模块的时钟  和周期寄存器的值  可以计算出PWM波的周期或频率
然后通过比较寄存器的值与周期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wm=sysclkout/(2*PRD),好像是sysclkout或者再分一下,频率知道了,周期就知道了,占空比=CMP/PRD或者占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