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绕电阻功率该怎样选取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用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 吧

网友B:
根据你自己电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电流计算的,I^2*R=P,可以略微选大点,浪涌时会烧断绕线电阻保护后面的电路。没有什么抑制浪涌作用,只是跟保险丝一样保护电路,如果你想抑制浪涌的话,用温敏电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这个电阻并联在继电器输出两端,通过手触按键接通220V输入,然后通过整流桥,给后面的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充电,在电解电容充电到90V左右时,电源系统开始工作,然后由MCU控制电阻并联的继电器吸合,此时电流就通过继电器过去了,电阻就失去作用了,这个电阻主要是通电开始,继电器吸合前,电解电容充电抑制浪涌的,测试了一下,在交流253V输入的情况下,电阻两端的浪涌电压峰值幅值可达到300V以上,但是脉冲宽度仅几个毫秒左右,浪涌电流测试最大近10个安培,宽度也是几个毫秒左右,现在就是电阻的功率不知怎么确定的,比如说电阻为30Ω,68Ω或100Ω,功率都应该怎样计算选取啊,有劳各位大虾帮忙了

网友C:
根据浪涌的平均功率来选而非峰值功率。

网友D:
“电阻两端的浪涌电压峰值幅值可达到300V以上,但是脉冲宽度仅几个毫秒左右,浪涌电流测试最大近10个安培,宽度也是几个毫秒左右”

这个“也是”,实在不应该。如果不“也是”,那还是电阻吗?

网友E:
LZ的电源功率不小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并联在继电器输出两端,通过手触按键接通220V输入,然后通过整流桥,给后面的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充 ...

据你所说情况,该线绕电阻选5W耗散功率已经足够足够,更小一些也可以用,不过线绕电阻没有功率很小的。
可以用水泥电阻(水泥电阻里面其实是个小线绕电阻),但不能用金属膜电阻。

网友F:
线绕功率电阻抗浪涌特性好,唯较少具体数据,参考同类经验选值吧
楼主情况属于“单次(不重复)工作”,没有“平均”可言了
功率选值当与浪宽正比,当阻值已经确定,可按2W/Ω初选,型式试验确定

网友G:
浪涌的时候,其实峰值电压会很大,但是平均电流不大的,取决于你的角度,间隔时间,频率次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并联在继电器输出两端,通过手触按键接通220V输入,然后通过整流桥,给后面的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充 ...

这个电阻 是预充电电阻,保护电解电容的。常用线绕保险丝电阻,熔断的时候不会产生明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浪涌的时候,其实峰值电压会很大,但是平均电流不大的,取决于你的角度,间隔时间,频率次数。

...

这是雷电的冲击波形,持续时间比楼主电路小得多(小两个数量级以上),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