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采样频率不匹配问题 请教 急等。

楼主(2013-07-09):
我现在做64点FFT,要求频率分辨率为50HZ 。根据 频率分辨率=FS(采样频率)/N(采样点数 64)。信号采样率应该为64*50=3200HZ。 但是现在用的AD芯片采样频率固定为4000HZ,也就是一个周期采样点数多余64 不到128 该怎么解决?
我尝试补零,好像补零之后严重影响幅频结果。

网友A(2014-08-05):
AD芯片采样频率固定为4000HZ?AD不会固定采样,肯定是受CPU控制为4000Hz,为什么不去改变AD的采样频率。

网友B:
若真的改不了采样频率,又一定要用2^N点的FFT,只有在数据末尾补零到128点了。影响分析效果的话,看是不是没加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