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分析下我的这个运放(LM324)AO输出端口烧毁

楼主(2013-07-09):
大家给分析下我的这个运放(LM324)AO输出端口老是烧毁是什么情况

楼主:
补充一下应该是说运放老是烧毁

网友A:
LM324除了输出短路和供电电压过高,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它烧了

网友:
你犯了运放输出不能有电容的大忌!

网友B:
1,运放输出电容100nF,会导致运放不稳定;
2,R31阻值太大,导致输出电阻很大;
3,我想你烧毁LM324的原因可能是:
(1)供电电源不稳定;
(2)输入信号中含有电压尖峰,需要在pin3脚串入平衡电阻;
(3)去掉C15,R31,再试试。
个人偏向于第二个原因。O(∩_∩)O哈哈~

网友C:
曾经有个客户用SGM358,也是抱怨说总有一定比例烧坏现象,看其电路运放的输出也是直接挂了个0.1uF的电容,说是要对输出信号做滤波;P
后面去掉这个电容就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个客户用SGM358,也是抱怨说总有一定比例烧坏现象,看其电路运放的输出也是直接挂了个0.1uF的电容, ...

嗯,你知道运放输出不应该接电容。那么你可知道,为何运放会烧吗?
本人认为,输出的电容导致振荡,而且很可能就是类似自己震荡,频率可能很高,对于100nF电容来说,几乎相当于短路,所以烧运放就在所难免了

网友C:
运放自激是一种可能因素,电容在上电瞬间阻抗很小,相当于短路,运放几乎就是相当于输出直接接地了,如果运放是输出高电平,不可避免会启动内部输出短路保护,而那个短路保护并不是总是有效的或者说反应那么及时的,反应不及就会导致内部烧坏

你是那个事啊!…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经典回复,在此看来我的电路确实存在问题。

网友D:
我只想说,运放烧毁和电容有关系吗?如果直接把电容短路,各位又有何感想?

网友E:
喝彩!好!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运放烧毁和电容有关系吗?如果直接把电容短路,各位又有何感想? ...

电容短路的同时也把电阻短路了。
不过这个电阻在此也没有多大必要。

网友G:
这个例子比较有意义,学习了。

网友H:
AC0端可能有负脉冲。

网友I:
如果输入是低频的话,电容是相当于开路的,对电路的影响不大,如果是高频的话电容相当于短路,这个影响就是大了。不过为什么要那么高的工作电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输入是低频的话,电容是相当于开路的,对电路的影响不大,如果是高频的话电容相当于短路,这个影响就是 ...

这与输入毫无关系。

网友J:
最简单的电压跟随6、7脚是要接在一起啊 相当于短路吧  楼主这个电路跟输出短路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K:
AO0后面接的啥,最好把图都发上来。

网友L:
这个工作电压倒是蛮高的,输出不能又电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