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MDK的Logic Analyzer?想观察AD输入波形。

楼主(2013-07-09):
我用MDK4.02+Jlink调试STM32,将ad采集函数付给一全局变量AD_Test,按照帮助文档说明将此全局变量加入Logic Analyzer。但在程序运行时Logic Analyzer窗口中AD_Test的值并未产生变化,一直是加入观察窗口时刻的值,也没有波形产生,但通过Watch窗口是可以看到变量变化的,感觉好像Logic Analyzer并未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你加的是Watch窗口不是Logic Analyzer. 在左上角的[Setup]里,而且不是变量,是PB.5, ADC1 之类的外设名

楼主:
谢谢回复。变量我已经加到Logic Analyzer里啦,如图。

另外Logic Analyzer是可以加全局变量的,这有MDK的note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jlink/jlink_trace_la_window.htm

帮助文件里也有说明

网友B:
没有玩过   楼主  很遗憾   没有帮上你的忙   对不住啊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帮顶,好像用这功能的人不多啊。以前用ccs有个图形功能,看输入波形非常方便,看MDK的介绍Logic Analyzer的功能应该更强大。

网友C(2014-08-12):
想问一下楼主,你用J-link是怎么做到看Logic Analyzer波形打啊,网上人说只有Ulink才可以看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请问你解决了吗?谢了

网友E:
貌似只有软件仿真时候才有用,硬件上是不行的吧。ulink可以吗

网友F(2015-01-31):
这个功能也在调试的,也同样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啊:)

网友F:
我之后又改了改,有波形显示了,不过显示的不连续,应该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G:
能分享下经验么? 我设置了一个全局变量,也没有波形出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之后又改了改,有波形显示了,不过显示的不连续,应该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 ...

能分享下经验么? 我设置了一个全局变量,也没有波形出现

网友H(2015-03-13):
看MDK的介绍Logic Analyzer的功能应很强大。

网友I:
这个测试结果显示不明确啊

网友J:
很可能要用它的ULINK

网友K(2015-07-23):
我也在用Logic Analyzer窗口想看TIM2的输出波形,但再怎么设置也看不到波形,只是四条电平直线,正在努力!

网友L:
很少用这个,不是太清楚,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