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求助

楼主(2013-07-09):
我现在在做一个串口控制短信模块的小项目,现在发现串口怎么都通信不上.后检查发现,短信模块串口电平是3.3V的,而我的板子是5V的,且单片机芯片要求:VIL=0.2*VDD,VIH=0.8*VDD,VOH=VDD-0.7,VOL=GND+0.6.这样,短息模块串口出来的高电平都达不到单片机最低输入高电平的要求,所以串口通信不了.是这样吗?请高手帮帮忙,并指点指点小弟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
理论上是对的,实际上一般可以的,检查程序吧
先加个上拉吧

网友B:
同意楼上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有道理

楼主:
搞定了,结题

网友D:
看完不顶什么心态?不够觉悟吗?火前留名不知吗?强势插了不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