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性能衰减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433M无线通讯,听别人说,如果硬件设计不太好的话,可能会导致射频性能逐渐衰减。
  请问,这个衰减过程多长,衰减多块?最后会衰减到什么程度?

网友A:
问题太不确切,哪里的衰减?电路设计不当并非什么衰减问题,具体的问题多了。

网友B:
反正不要有太多的天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不确切,哪里的衰减?电路设计不当并非什么衰减问题,具体的问题多了。 ...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硬件上射频性能的衰减,能不能大概介绍几个衰减的情况及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硬件上射频性能的衰减,能不能大概介绍几个衰减的情况及原因呢?
...

对于技术问题首先应该学会正确的使用术语,性能降低叫做“劣化”,衰减指信号幅值通过某一环节后的降低,原因根本就不同。性能劣化主要是元件也包括PCB的参数改变使电路失配导致。

网友C: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