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STM32, I2C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目前总结的有三种方式:
1.硬件方式,库函数。状态不稳定,速度太快容易死在I2C_CheckEvent()...
2.GPIO延时模拟
3.CPAL,最高中断优先级+DMA..(太浪费资源,还担心影响主任务)

很多人都推荐方法2,但我想延时函数{for(i=0;i<100;i++)} 也会被中断,会不会造成延时过长,波形通讯不对?

网友A:
I2C master模式延时长跟波形不对有啥关系,不是有SCL控制着同步嘛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个   很不错   顶一个   需要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master模式延时长跟波形不对有啥关系,不是有SCL控制着同步嘛

比如收数据时: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ReceiveByte |= 0x01;
如果I2C_delay();时间过长,那和发送端就不同步了?

网友C:
不想折腾就用方法2吧。
我在写eCos stm32 I2C驱动时,也是用GPIO模拟的。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remap!

楼主:
我就是觉得GPIO模拟在复杂系统里,也存在问题。只有CPAL最高抢断中断优先级+DM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