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3-07-09):
有两路信号,如何编程在第一路信号的下降沿到第二路的上升沿这一段时间是低电平,其余状态是高电平 谢谢

网友A:
第一路信号下降沿拉低,第二路信号上升沿拉高,就行了哦,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路信号下降沿拉低,第二路信号上升沿拉高,就行了哦,感觉

觉得可行啊

网友B:
用一个高速一点的时钟采样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啊

必须支持啊

网友D:
entity TWO is
port
(
         clk1_ref        :in  std_logic;
         clk2_ref        :in  std_logic;
         flag          :out std_logic;
);
end TWO;
architecture TWO_body of TWO is
begin
process(clk1_ref)
begin
if(clk1_ref'event and clk1_ref='0')then
        flag <='0';
        if clk2_ref='1' then
        flag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TWO_body;
VHDL语言,一个进程中只能有一个沿触发,因此第二个信号是电平检测,初学者的一点儿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E(2013-09-04):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用一个高速一点的时钟采样即可
                     2013, 寻找梦想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entity TWO is
port
(

这个程序中的“process”什么意思啊?还有clk1_ref'event这个呢?

新手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