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求助~~~~~~关于进制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有一组数据是float型,通过串口接收以16进制显示。。。“BB C5 F6 47”        “1D 55 04 47"。。。比如这两种数据。。。。我在把它化为float是126347.4609375和33877.11328125 吗????

网友A:
打进去试试看现象不就行了

网友B:
字节顺序对了应该可以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是顺序的问题   仔细查一查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进去试试看现象不就行了

打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节顺序对了应该可以

应该怎么计算,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是顺序的问题   仔细查一查    楼主

我用一个十六进制转浮点型软件转的  结果出现这个结果,能帮忙确认下那两个十六进制转换浮点型的结果正确吗??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十六进制转浮点型软件是采用的啥算法,知道这个转换算法再把数据转回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