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STC-ISP 编程软件吗?

楼主(2013-07-09):
我想给 STC12C5A60S2 编程,下了一个 STC-ISP 6.52 版的,结果它对该型号的单片机只有 40 腿一个选项。
然而我用的是 48 腿的。
不知能用么?
多谢!

网友A:
去官网下,www.****ducst,应该有你要的单片机型号

我的6.24版本都有

网友B:
STC的就是个串口下载,与管脚联系不大。
楼主可以试一下,只要联机能成功,能辨认ID就能下的。
(我不用STC)

网友C:
现在是STC-ISP V6.52B版了,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52B.exe 通用所有系列** 。

按数据表接好,即可串口ISP. 该【引脚数】选项可忽略。

网友D:
只要能识别ID就能用...

网友E:
只要型号对就应该可以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直接下载试一下,然后你就知道结果了:lol

网友G:
去官网下一个,STC还是做的蛮好的

网友H:
楼主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I:
型号选对了就能用的,

网友J:
可以的,楼主,你找找看能否联机成功。

网友C(2018-04-11):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STC-ISP V6.52B版了,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52B.exe 通用所有系列** 。 ...

目前最新版是6.86L 版:  STC单片机下载软件:STC-ISP Ver6.86* 新版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2342-1-1.html?fromuser=autopc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