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热敏打印机??

楼主(2013-07-09):
业余时间想玩一下热敏打印机,看着市场用的打印机,心想自己也DIY一个,那位大侠有相关的资料 上传,一起DIY或者提供原图程序也行,

楼主:
步进电机2-2相 384点/行 用STC 1T单片机控制。就是加热驱动和步进驱动用什么芯片好,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推荐用ULN2003(功率放大)芯片,相当于7个三极管的集成。每对输入输出和三极管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ULN2003(功率放大)芯片,相当于7个三极管的集成。每对输入输出和三极管类似。 ...

ULN2003用作步进电机驱动还行,那么加热针用什么芯片好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 期待有做过的高手吧

网友B:
楼主想驱动的不叫打印机,而叫打印头,要搞到打印头的资料才好搞,可以去研究EPSON的,个人弄起来比较困难,厂家不会给你提供帮助。买打印模块来控制就比较简单,说白了就是发串口。

网友C:
2~4的步进电机两个、一个纵向一个横向,在DVD中可以找到!还需要驱动电路、然后还有自己设计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驱动的不叫打印机,而叫打印头,要搞到打印头的资料才好搞,可以去研究EPSON的,个人弄起来比较困难 ...

也只好买 模块 自己先玩一玩。 EPSON 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的步进电机两个、一个纵向一个横向,在DVD中可以找到!还需要驱动电路、然后还有自己设计上位机 ...

不会上位机,困难大大

网友D:
热敏打印机 你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啊?

楼主:
有。ULN2003A是无法驱动热敏头的步进电机的。 比如用LB1836 或者LM3967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敏打印机 你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啊?

这个 还在考虑中,,测温度打印头有现成的,光电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