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工作发烫

楼主(2013-07-09):
将程序下载到FPGA后,运行一段时间后,片子很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太大,功耗大就会烫。
另外IO电压不对,也会的

网友B:
楼猪你给的信息量太少啦,一般发烫有这几种情况

1、本来就该发烫;这种情况一般是器件老、逻辑多、频率高的时候发生;解决方法就是想办法散热;

2、FPGA逻辑冲突,特别是FPGA跟外部器件有逻辑冲突的时候(具体表现为FPGA输出低,外部器件输出高,导致“逻辑打架”)。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为把逻辑冲突改掉,或者把没用的引脚配置成输入状态,以免跟外面冲突;

3、供电电压有问题,一般表现为内核电压过高导致;因为芯片的功耗基本上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所以内核电压高了,功耗会急剧上升;

4、芯片损坏,有时候fpga坏了也会发烫的,直接换一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太大,功耗大就会烫。
另外IO电压不对,也会的

程序不多,实现都一种功能的两种不同的程序,一个很好,一个下载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发烫,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你给的信息量太少啦,一般发烫有这几种情况

1、本来就该发烫;这种情况一般是器件老、逻辑多、频率高 ...

很详细,先谢过了,还没查出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猪你给的信息量太少啦,一般发烫有这几种情况

1、本来就该发烫;这种情况一般是器件老、逻辑多、频率高 ...

回复的太详细了,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不多,实现都一种功能的两种不同的程序,一个很好,一个下载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发烫,求解 ...

发烫,对于逻辑来说分为: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方便理解就是逻辑的跳变,0-1,1-0产生的漏电流,同一个功能不同程序,也就是一种跳变比较少,电流小,功耗小。另外一种就是跳变比较多,电流大,功耗大。
解决:检查你的电路,是否有冗余代码在里面。做无用功。
另外就是资源、时间和功耗的互换。简单说就是,加个外在条件if(pluse) .....也就是检测到pluse为高,下面的电路才发生跳变,如果不会高,下面的电路也就只有静态功耗。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详细,先谢过了,还没查出原因啊

注意一下未使用管脚,记得要根据硬件设计接固定电平,如果不确定设成弱上拉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烫,对于逻辑来说分为: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方便理解就是逻辑的跳变,0-1,1-0产生的漏电流,同一个功 ...

else if 改成case语句,性能会不会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烫,对于逻辑来说分为: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方便理解就是逻辑的跳变,0-1,1-0产生的漏电流,同一个功 ...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else if 改成case语句,性能会不会有所提高

差不多,性能上变化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这个原因

IO也有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性能上变化不大。

这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性能上变化不大。

感觉这FPGA里面的水很深啊: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FPGA里面的水很深啊

呵呵,是的,很多东西要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这FPGA里面的水很深啊

你是还没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怎么了?兄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学习啦

欢迎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欢迎啊

我来啦,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