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关于JTAG 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能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我现在手里有一条 JTAG 仿真线,如果用JTAG+AVRstudio 下载程序的话,我想用mega128的内部8M晶振,熔丝位怎样设置?下拉菜单中该选择那一项呢?

网友A:
目测是前四个都可以   他们的区别是启动时间不同   不过这个一般没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前四个都可以   他们的区别是启动时间不同   不过这个一般没影响

前四个是外部RC吧 Ext. RC OS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四个是外部RC吧 Ext. RC OSC

internal   被你搞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nal   被你搞到哪里去了?

额、、、、搞了半天总算找到 internal 了,下拉菜单没看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搞了半天总算找到 internal 了,下拉菜单没看全啊

结贴散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贴散分吧

额、、、、、此帖已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此帖已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一下,我想用PL2303芯片,与AVR单片机进行USART串口通信,AVR单片机是3.3V的,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可靠的电路?上网查了一下,貌似都是与5V单片机通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我想用PL2303芯片,与AVR单片机进行USART串口通信,AVR单片机是3.3V的,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可靠 ...

晚上回去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回去给你发

恩恩,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回去给你发

哦,忘了说,其实不一定用PL2303芯片的,其他的芯片也行,只要能实现PC与avr单片机串口通信,稳定就行!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其实不一定用PL2303芯片的,其他的芯片也行,只要能实现PC与avr单片机串口通信,稳定就行! ...

那可以用sp3232或者max3232   pl的貌似还都是五伏的图   建议用sp3232或者max3232   usb转接的话  ch和ft也都可以考虑一下   貌似是支持3.3的  看技术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用sp3232或者max3232   pl的貌似还都是五伏的图   建议用sp3232或者max3232   usb转接的话  ch和ft ...

额、、、是这样的,我想用USB转串口的通信芯片,可以用方形的USB口直接供电,还可以实现通信的,这样方便一点,还可以节省端口资源,难道用AVR单片机不能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这样的,我想用USB转串口的通信芯片,可以用方形的USB口直接供电,还可以实现通信的,这样方便 ...

肯定可以的   我就这样用过   usb转接的芯片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   我之前用的是ch341  不过也是五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我就这样用过   usb转接的芯片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   我之前用的是ch341  不过也是五伏 ...

版主试过用5V的电路与3.3V的单片机通信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貌似可以用哦,貌似PL2303的4脚要接17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试过用5V的电路与3.3V的单片机通信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貌似可以用哦,貌似PL2303的4脚要接17脚 ...

你直接试一下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试一下看看了

呵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