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关于JTAG 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想请教各位大大,JTAG + avrstudio 下载程序的时候,如果想用mega128内部的8M晶振,该如何设置熔丝位呢?在下拉菜单中应该选择哪一项呢?

网友A:
ext. Crystal/resonator high frea里面选,严格来说,应该根据晶体选择启动时间,如果不知道晶体参数,选启动时间大一点的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 Crystal/resonator high frea里面选,严格来说,应该根据晶体选择启动时间,如果不知道晶体参数,选启 ...

嗯,现在搞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 Crystal/resonator high frea里面选,严格来说,应该根据晶体选择启动时间,如果不知道晶体参数,选启 ...

我看见很多单片机开发板都在用PL2303hx,实现用USB供电的同时还可以同计算机通信,能问一下大神,用PL2303hx这个芯片能够实现计算机和3.3V的avr单片机进行通信吗?如果行的话,那么它和PL2303HX与5V的单片机通信的电路有什么不同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猜你看到的可能是下载线,应该是用PL2303hx做的主控,只是通过USB通讯罢了,这跟摄像头,U盘是一个道理,USB通讯里有非常复杂的协议,还有单片机的控制协议,不是简单的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看到的可能是下载线,应该是用PL2303hx做的主控,只是通过USB通讯罢了,这跟摄像头,U盘是一个道理, ...

呵呵,是这样的,我手里有一块51开发板,板上有PL2303hx 芯片,可以通过USB接口直接进行串口通信,电路图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板上单片机的电源是5V的,我想的是用这个电路能不能与3.3v的avr单片机进行通信,我在淘宝上有看到mega16最小系统版上 有用USB接口通信的,目测了一下应该是PL2303这个芯片,只是不知道电路该怎样设计

网友A:
这就是个USB转串口芯片,面向单片机的一侧,已经是串口了,你的AVR是可以工作在5V的,如果需要5V和3.3V系统进行转接,需要电平转换,建议楼主先研究同一电压下的问题,积累经验以后再来研究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USB转串口芯片,面向单片机的一侧,已经是串口了,你的AVR是可以工作在5V的,如果需要5V和3.3V系统 ...

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