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本体与控制器系统集成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2):
是电主轴吗?

网友B:
常见的电脑散热风扇就是如此。小功率的可以这样做,大功率的不应该这样做,无论从散热、振动、电磁干扰等方面考虑

网友C(2013-09-03):
你可以参考一下!要是有兴趣!可以加我好友聊聊!
U-easytech                                      STM32F1-MC-IPM30/UET
                               STM32F1-MC-IPM30/UET                    心板

简介:

     STM32F1-MC-IPM30/UET          电机控制套件含四部分:主控制板、驱

动板、一个PMSM             电机和一个JLINK  调试器。主控板上自带一个2.8

  ‘TFT   LCD,采用STM32F103ZET6 芯片。驱动板主要采用进口IPM

模块驱动电机。用户可能过STLINK 或JLINK 下载程序并进行调试运行。

特点:

l 采用32 位CORTEXM3  内核的CPU:STM32F103ZET6
l 采用 心板+主控底板+功率板结构,方便调试与维修
l 宽电压输入:DC 18V~300V,标配24V  电源
l 大功率驱动:配置600V 2KW IPM 功率模块,
l 典型配置:24V PMSM                带HALL  及1000 线编码器
l HALL  输入、光电编码器输入,反电动势侦测,多种有/无传感器控
    制方式
l 120º方波、180º正弦波控制方式,FOC 矢量控制方式
l 三电阻电流检测,过流停车保护(全隔离霍尔电流检测方式可选配)
l 方便的人机界面:TFT  液晶显示、6 按键、电位器、4  个LED 灯、
    串行通信接口
l 双电机控制接口,支持BLDC、PMSM、ACIM                              (三相交流异步)电
    机控制
l 例程非常丰富,包括自编的以源码方式提供的进阶式的例程,还有
    移植好ST FOC PMSM V2.0 及V3.2 电机库例程。(本套件基本兼容
    ST 官方双电机控制板)

1 STM32F1-MC-IPM30 datasheet.pdf

网友C:
这是demo小板

网友D(2013-10-18):
是什么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