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AGC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09):
3脚输入为200mV,正弦波,1脚有输出信号。IN4148负端有分压后的信号,但正端没有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附件

网友A:
当输入相当大时,电路才能起作用

楼主:
输入为1V,输出放大后,4148负端有2V信号,正端也没信号,应该不是信号小原因

看来AGC已经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为1V,输出放大后,4148负端有2V信号,正端也没信号,应该不是信号小原因 ...

4148负端有2V信号,正端也没信号

可能
1、4148损坏。
2、你量4148正端是用示波器交流输入,该点本来就没有交流信号,因4.7uF电容容抗在你的信号频率下已经很小。注意这是整流滤波之后。

楼主:
4148正端没信号呀,而且5脚也没有信号

调R52输出改变,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148正端没信号呀,而且5脚也没有信号

说清楚点。
“没有信号”,没有交流信号还是交流直流都没有?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
1、4148损坏。
2、你量4148正端是用示波器交流输入,该点本来就没有交流信号,因4.7uF电容容抗在你的信号频率下已经很小。注意这是整流滤波之后。

4148测过了,是好的
4148正端我改成直流耦合也是什么信号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4148测过了,是好的
4148正端我改成直流耦合也是什么信号也没有

输入1V,4148正端(C76两端)有直流电压没有?我的意思是:C76两端电压是否为零?

楼主:
输入1V,4148正端(C76两端)有直流电压没有?我的意思是:C76两端电压是否为零?

c76两端电压为零,是不是电路设计上有问题

检查C76是否短路,即检查二极管正端对地电阻。
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

网友C:
看不懂电路。感觉4148是不是反了

没反。

楼主:
看不懂电路。感觉4148是不是反了

二极管没有反, 我把c75、c76去掉了,就有信号了,因为我输入是1K,200mV正弦波,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在1K时的电阻值太小了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有反, 我把c75、c76去掉了,就有信号了,因为我输入是1K,200mV正弦波,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在1K时 ...

这两个电容两端是直流电压,交流成份应该绝大部分都被滤除才对。
既然C75C76去掉该点有信号(估计你是指1kHz信号),那么检查电容是否短路。
另外,这个整流电路时间常数很大,C76两端电压并不能输入端施加信号后立即上升到稳态数值。

楼主:
这两个电容两端是直流电压,交流成份应该绝大部分都被滤除才对。
既然C75C76去掉该点有信号(估计你是指1kHz信号),那么检查电容是否短路。
另外,这个整流电路时间常数很大,C76两端电压并不能输入端施加信号后立即上升到稳态数值。

这个电路我的输入信号都是1KHz,焊下的两个电容都没有短路。
请问我的这个电路中整流电路部分都包括什么,我怎样才能减小时间常数。
另外,我发现,当我的输入为300mV以上时,1脚输出的信号,波谷变的很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

网友D:
1,将R48加大10倍
2,去掉C72,并在源极与漏极并个47K电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