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USB转虚拟串口驱动win7系统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3-07-09):
在使用STM32做USB转虚拟串口,在XP系统下安装驱动没有问题,但是安装64位的驱动到win7系统却不行,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修改stmcdc.inf文件的内容就行了,但是我下载了一个,也修改了还是不成功,不知道哪位大哥大姐有在win7系统下安装成功的,急急急!!!!!!

楼主:
我下载的是这个的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CDC) INF FILE ; (C)2009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MANUFACTURER% LayoutFile=layout.inf ;CatalogFile=%FILENAME%.cat
DriverVer= 9/20/2009,1.2.0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DeviceList,NTamd64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
;Windows 2000/XP/Vista32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 AddReg=DriverInstall.nt.AddReg
[DriverCopyFiles.nt] usbser.sys,,,0x20
[DriverInstall.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
[DriverService.nt]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Windows Vista64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amd64]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amd64 AddReg=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DriverCopyFiles.NTamd64] %DRIVERFILENAME%.sys,,,0x20
[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amd64.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amd64
[DriverService.NTamd64]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VID/PID Settings
;------------------------------------------------------------------------------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10c4&PID_ea60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10c4&PID_ea60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FILENAME="ST_Virtual"
DRIVERFILENAME ="usbser"
MANUFACTURER="STMicroelectronics" INSTDISK="CDC_DISK"
DESCRIPTION="STM Virtual COM Port" SERVICE="Virtual Com Driver"

楼主:
有人说修改VID和PID就行了,我修改了还是不行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的能指点一下不,难道发错地方啦,都没有人回答。

网友A:
很可能是win7系统缺少几个文件,这个inf驱动不能提供缺少的东西。、
要用exe的驱动程序,VCP_V1.3.1_Setup.exe。

网上找找吧,我传不上来。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97622-1-1.html
里面我上传了几个必须要的文件,你可以试下。和我原菜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应该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没怎么用啊

网友E(2015-05-17):
顶一个,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STM32F4-Discovery in FS Mode
没有这个驱动,找了个INI,也安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