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滤波求教

楼主(2013-07-09):
大侠求救。。。。。
    要对50V~80V的电源进行滤波,用电解电容是可以,有那么高的耐压值。但频率稍微高点电解电容就效果不大了。低压都用陶瓷电容,这么高的电压陶瓷电容貌似有点够呛。看了下,陶瓷电容只有50V耐压的样子。是不是只能用钽电容了啊?想不出其他有这么高耐压值,高频特性又好的电容了,因为放在纹波较大的电源端,因此还要求功率还不能太小。。。。
   看的参考电路中对60V的电源端采用4.7uF的无极性电源滤波。。。。。
    十分感谢!

网友A:
多电容组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电容组合解决

多谢,
   那高频段只能用钽电容了?

网友B:
高压瓷片电容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瓷片电容大把

呵,1KV这种看见过,其他类似100V贴片,不知道有么。谢谢啊!

网友C:
高压瓷片好像不是拿来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瓷片好像不是拿来滤波的。。。

电容不滤波?

网友C:
我见到的Y电容,一般是用来吸收高压脉冲的,应该可以用来滤波的

网友D:
Y电容用于滤波,那成本太高。普通瓷片电容价格要比安规电容便宜很多。
楼主要的电容不过100V耐压,实在说不上“高压”。100V耐压的瓷片电容大把,也有贴片。

网友E:
:L。
用钽电容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用高压电解电容+加小电容;
小电容高压:一大把
1、贴片1812封装
有耐压5KV,3KV,2KV等;
还有CBB、X、Y电容等;

网友F:
还有其它材料封装的电容呀!…

网友G:
很久没接触过电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