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TLE6240GP使用交流

楼主(2013-07-09):
各位网友你们好,最近我正在调试英飞凌TLE6410GP的使用,但是芯片的16个输出均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是硬件设计的原因呢,附图如下:
请有使用过的网友,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芯片损坏了

解决了就好,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楼主(2014-05-05):
问题解决了,之前TLE6240GP的5V电源我是通过分压电路给的,虽然电压在其输入电压范围内,但是,不能使其工作,改变供电电路后芯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谢谢网友的支持,祝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