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掉电模式下,外部中断唤醒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7-09):
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外部晶振停振,CPU和外围设备的时钟都停止了。而外部中断的检测又需要外部中断源保持几个系统时钟周期,可不可以理解成外部中断的检测需要时钟?而在掉电模式下,时钟不是都停止了么,那怎么来判断外部中断?
还是说外部中断还有不用时钟就被检测出来的方法?或是还有其他时钟为这个外部中断服务?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把电平中断和边沿中断看混?边沿中断一般都是异步触发的,需要的几个周期也可能是在讲中断响应延时,而非检测。

网友B(2013-08-15):
掉电模式有3种:
                     芯片里面集成有FLASH,有掉电芯片会在掉电复位前把关键数据写进FLASH,上电自动从FLASH读取数据,与24CO4等一样。
                     芯片的复晶振在掉电期间是工作只是芯片进入STOP状态,关闭IO口,减少电源消耗,主晶振停止,复晶振工作频率不能太高,芯片都靠电源供电,这个电源前面有二极管,掉电稍长,外部中断时刻都有。
                     芯片掉电晶振在工作,只是芯片进入STOP,关闭IO口,复位口,芯片都靠电源供电,这个电源前面有二极管,不能长时间掉电,外部中断时刻都有。

网友C(2015-09-15):
异步边沿检测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