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各种地

楼主(2013-07-09):
    我们画电路图时,会有各种地,GND AGND DGND 。但是,把它制成电路板时,他们都接哪里啊??,别人说GND是接电源的负极,那么AGND和DGND又接哪呢??

网友A:
最后都接到一起了

网友B:
我遇见的一般也就是数字地(DGND)与模拟地(AGND)共存  两个地最后通过一个磁珠或者0R电阻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都接到一起了

你是说,在实际的PCB板中,一切地都是接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的一般也就是数字地(DGND)与模拟地(AGND)共存  两个地最后通过一个磁珠或者0R电阻相连 ...

为什么要通过磁珠相连,哪一个地与电源负极相连??

网友C:
通过磁珠相连的目的是减少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磁珠相连的目的是减少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

AGND和DGND  在实际的PCB中,他们都连接到哪里?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AGND和DGND  在实际的PCB中,他们都连接到哪里?

他们都通过一根线与电源负极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