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PLX9054的CPCI板卡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最近设计的一个基于PLX9054的CPCI板卡,分别焊接两块板卡,一块板卡插入自己的电脑主机的PCI插槽,电脑无法启动,一块启动后无法找到硬件PLX9054,其中板卡通过CPCI转PCI转接卡插入电脑主机PCI插槽的,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当不焊接FPGA,只焊接PLX9054,插入电脑PCI插槽,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发现硬件
2、9054本地local端不需要任何动作还是必须得焊接FPGA,并有程序,电脑才能发现硬件,找到9054
2、按照网上的说法,配置的EEPROM中空白时,EEDI/O脚接上拉,就可以发现硬件,我试过最终还是未发现
3、其中test引脚我一直拉低的状态,同样也是没有找到,,选择的C模式下

我现在所有板子都能启动了,但是启动后无法找到新硬件,插入PCI插槽后,感觉没什么反应,是空白的EEPROM,EEDI/O是拉高的,FPGA没有编程,看PLX9054的手册上如下的方式,说恢复默认情况下,可也是没办法发现新硬件,郁闷啊!!求大神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问题4:发现好的板子插入电脑主机后,PCI端的clk信号一直有的,可是我的板子插入后,开机前一小段时间有clk,后来电脑主机“滴”的一声后,clk就消失了,所有信号线都连接了,(fpga的local端没有焊接、eeprom焊接空白EEDI/O引脚上拉)

问题5: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设计的是cpci的板卡,通过淘宝上购买的cpci转pci的转接卡接入电脑PCI插槽,现在PCI信号线及部分线的终端匹配电阻时100欧,看CPCI规范中是10欧,对我板卡启动后,找不到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A:
对9054不太熟悉

楼主:
谢谢楼主,论坛里应该有相关的技术达人啊

网友B:
我做过PCI9054+FPGA,网上大部分说的空白EEPROM就能通过bios检测进系统,我反正是进不了,必须先烧好固件。
第一次烧固件,我都是先将TEST引脚上拉,进系统后再将TEST引脚下拉,用PLXMON烧写好固件,之后启动板卡加载驱动就可以正常了。
俺还写过小论文介绍这个方法呢

网友B:
至于哪些需要上下拉设置,你按照官方的SDK设计就没问题的。

网友B:
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啊

哦!我现在是启动进去了,那个PCI端的clk始终都有时钟吗,时钟的幅值大概多大啊,3.3V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现在是启动进去了,那个PCI端的clk始终都有时钟吗,时钟的幅值大概多大啊,3.3V的么 ...

plx9054的clk和FPGA的clk最好用一个晶振同时提供,时钟一直有,3.3V晶振就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x9054的clk和FPGA的clk最好用一个晶振同时提供,时钟一直有,3.3V晶振就3.3V

PLX9054的本地端的clk和FPGA的clk是同一个晶振,主要是PCI插槽到PLX9054上的33Mclk电脑开机前测试有,听到电脑“滴”的声音后,就没了

网友C(2018-04-16):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PCI9054+FPGA,网上大部分说的空白EEPROM就能通过bios检测进系统,我反正是进不了,必须先烧好固件。 ...

盼望有经验的您指教~板子无法加载驱动根9054有关吗?有详细datasheet吗?

网友D(2022-06-05):
最近也在研究FPGA+PLX9054配合实现PCI和下位机通信,哎,楼主最后一次是2018年登录的,希望楼主能看到此留言,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网友D:
持续跟帖,没等到网友的PLX9054方案,自行弄了一版PCB,发出去打样了,还是希望能联系上博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