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大电压的IO信号!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A:
是测有无还是要测电压,测有无的话分压、光耦、三极管反向器都可以啊。

网友B:
就是个电平转换的问题,为了经验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测有无还是要测电压,测有无的话分压、光耦、三极管反向器都可以啊。

就是测有无的,0和1
我现在也是用光耦做的,但是光耦也得先分压给光耦呀?

楼主:
24V也不能直接给光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也不能直接给光耦吧!

串电阻就是了,光耦就是LED,驱动任何LED都得要电阻。

网友C:
测有无,用晶体管、光耦、电阻分压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测有无还是要测电压,测有无的话分压、光耦、三极管反向器都可以啊。

请教下,如果是测电压的话是不是只能用分压啊?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如果是测电压的话是不是只能用分压啊?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不一定,还有其他巧妙的办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但是分压肯定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还有其他巧妙的办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但是分压肯定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还有其他巧妙的办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但是分压肯定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

还有那些方法呢,最好是对源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些方法呢,最好是对源没有任何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不大可能,只能尽可能减小影响,比如用个电压跟随器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