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压IO信号怎么测量

楼主(2013-07-09):
测量24V和地,我用单片机测量,只会用分压来测量,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用运放衰减或者霍尔传感器

网友B:
隔离线性光耦7800

网友C:
我觉得分压挺好的,怕出问题就加个光耦隔一下。

网友D:
分压后测量就挺好的,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压后测量就挺好的,简单实用

现在用的方案就是分压加光耦!

楼主:
感觉分压有点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分压有点笨!

大巧若拙:lol

网友E:
分压吧,可靠、实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