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转换器效率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使用我们公司的芯片给客户做了个MENO板,客户要求在输入电压6 TO 8.4V,输出5V/2A时单板的效率是92%,现在我只能做到90%,调了很长时间调到了91%,不管怎么调都达不到92%,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么高的效率应该已经不错了

请教个问题  什么事MENO?

估计打广告的把DEMO写成大姨妈了,哈哈

网友B:
要效率高的话换个芯片

网友C:
测试电压的时候,是不是从板子的端子处?

网友D:
换更大尺寸的电感,以提高漆包线线径,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效率高的话换个芯片

是啊,换了一个ESOP-8封装同类的芯片后效率可以达到91.8%,还是差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更大尺寸的电感,以提高漆包线线径,提高效率。

电感增大的话,在电感上的损耗更大,效率会降低的。试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压的时候,是不是从板子的端子处?

是啊,测得是样板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效率应该已经不错了

请教个问题  什么事MENO?

打错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就可以,不在大姨妈上纠结呀

网友B:
MP1482,效率可以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A)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效率(%)        备注
6.0230         1.8334         5.1233         2.0000         92.79         1482 24T12 BD(6.8uH)
7.4170         1.4944         5.1215         2.0000         92.41         1482 24T12 BD(6.8uH)
8.4260         1.3128         5.1193         2.0000         92.56         1482 24T12 BD(6.8uH)
5.5240         1.9116         4.8684         2.0000         92.21         1482 24T12 BD(6.8u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换了一个ESOP-8封装同类的芯片后效率可以达到91.8%,还是差0.2%

再加个性能好点肖特基,效率能提高1~2%。

网友B:
或者,输出对BS加个4148之类的,也能提高大概1%

网友E:
个人觉得2A,走线还是比较重要的,看看有没有可以提升的,比如开窗刷锡;另外电感可以换个尺寸大的,如果纹波可以的话换个1uH试试。

网友F:
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效率已经很不错。在想提高就用更好的电感或者更好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性能好点肖特基,效率能提高1~2%。

我这个是同步降压,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输出对BS加个4148之类的,也能提高大概1%

那个是只有很小的作用,试过了,在电感后面接一个4148到一脚,能提高0.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2A,走线还是比较重要的,看看有没有可以提升的,比如开窗刷锡;另外电感可以换个尺寸大的,如果纹 ...

1UH的电感太小了,带10W的负载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效率已经很不错。在想提高就用更好的电感或者更好的片子。 ...

只能换芯片,芯片内置的MOSFET 的Rdson为130MR,在MOS上的损耗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同步降压,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

我知道是同步的。
但加一个肖特基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只有很小的作用,试过了,在电感后面接一个4148到一脚,能提高0.1%左右。 ...

我用MP1482做了测试,6V输入时至少能提高0.5%以上。我加的二极管是BAT54。高电压输入时效率提升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