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dsp2812发spwm波

楼主(2013-07-09):
在学习dsp2812发spwm波,感觉很多问题讲得不是很清楚啊。比如说,要用查表法,那正弦表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如果用sin函数,那产生的正弦表都是小数,而计数器计数都是整数,二者怎么可能匹配啊;或者正弦表要采用Q15格式的?
还有正弦表怎么存储到dsp里面啊?哪位朋友能给讲讲,感激不尽……

网友A:
先从正弦表说起,正弦表可以放在程序里计算,比如将一周360°分为360份,一个个算出来;或者直接先算出来,放到数组里面。正弦值是小数没问题,因为正弦值大小代表的是占空比。你肯定要经过一个算式将其转换为CPM里面的值,比较寄存器里面的值是整数就行了啊。

网友B:
正弦表一般都是用matlab或者网上有些小软件帮助生成的   一般一个周期采集1024个点
这1024个数就需要你在程序中存入code区去调用
每次中断的时候取下一个数就可以了  依次循环
用sin函数出现的小数对dsp来说肯定只能取整数部分
不管你用什么格式  只要你用事件管理器   比较和周期寄存器里面只能装入整数

网友C:
你直接使用sin函数就行

网友C:
没有必要自己弄表的。

网友D:
楼上的朋友们介绍的很清楚啊,介绍很详细,多交流才能提高的更快,喜欢这个论坛

网友E:
对于输出SPWM波来说,实时计算对计算的压力要求很大,比如以20K的载波计算,每次更新占空比的间隔只有50个US,现在还没怎么接触DSP,如果用2812进行,完成一个SWPM占空比的计算(SIN函数和乘法)大概要占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于输出SPWM波来说,实时计算对计算的压力要求很大,比如以20K的载波计算,每次更新占空比的间隔只有50个U ...

一般是2KHz吧

网友F:
楼主要了解下SPWM的生成原理以及计算方法~~论坛里有相关帖子,好好仔细的读几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2KHz吧

可能还是和应用场合有关系吧,我前面了解他们做逆变器的,小功率的都是20K载波的!有没有评估过实时计算的话大约占用多少时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能还是和应用场合有关系吧,我前面了解他们做逆变器的,小功率的都是20K载波的!有没有评估过实时计算 ...

你先用20k试吧   然后修改